戴尔6430,版号LA-7781

楼主(2024-09-22):
戴尔6430,版号LA-7781P集显,上电显示5A,热成像发现这个PQ5发烫,拆下更换还是5A,边上的PL6黑色电感拆下没有5A,显示0.022,但测量过来只有3.9V电压,电源接口拆下测量有19V,插上电源接口过来就3.9V,忘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另外那个PL6电感装上就5A

网友A:
公共点短路,一般是电容。从交流电阻那儿烧鸡。搞完电容记得换mos管

网友:
5A大电流烧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一般是电容。从交流电阻那儿烧鸡。搞完电容记得换mos管

兄弟烧出来了,箭头指的电容已拆,出19V了,现在插上显示0.0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一般是电容。从交流电阻那儿烧鸡。搞完电容记得换mos管

已经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