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8 RT6528B 3v供电不出,芯片开起EN,ldo3.3 5vvcc

楼主(2024-09-22):
暗影精灵8 RT6528B 3v供电不出,芯片开起EN,ldo3.3 ,5vvcc,19v供电都有,换了芯片还是不出,示波器输出端没反应,求大神指点

网友:
现在开机灯亮,一下就灭了,再亮,不断重复,掉电时5v一起掉,3v不出,用电池开机也一样

网友A:
修得什么样了。这机器我修了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得什么样了。这机器我修了好几个。

没进展,没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进展,没思路了,求指点

难道芯片型号买错了吗

网友:
芯片不耐高温,还是买来就不良,重新换一个3.3出来了。电源灯还是一熄一灭的重复上电,芯片的pg信号不知道被拉低了,还是没出来,3v5v都没pg

网友:
芯片条件满足,上电瞬间示波器没波形就换芯片

网友:
暗影精灵8   3V芯片是RT6338B

网友:
上电瞬间有波形么

网友:
就是芯片不怎么耐高温,重新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