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D3V缺一相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4-09-23):
技嘉B75M D3V缺一相供电的问题,一块B75M D3V R2.0主板,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认二代奔腾和赛扬,只认三代赛扬,后来发现其实是有一相供电没有,也就是主控芯片ISL95836对应的PWM3这一相供电没有,我就接连更换了ISL6208BISL95836两个芯片,都没有能解决问题,两个bios芯片也拆下来刷了,还是不行,这一相供电还是没有,带不动高功耗的CPU。后续又换了上管mos管DQ2和DC4电容,也还是不行,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大家帮我想想。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G有没有输出PWM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下G有没有输出PWM波形

刚开始有,然后马上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有,然后马上就没有了。

上下MOS管一起换了,再查这路反馈

网友C:
PWM芯片维修没什么捷径,量完条件就是一通换,换主控换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MOS管一起换了,再查这路反馈

已经把下管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芯片维修没什么捷径,量完条件就是一通换,换主控换驱动

主控和协控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不知道这个PWM3是坏了还是被误关闭了,我看技术手册上写了可以被关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PWM3是坏了还是被误关闭了,我看技术手册上写了可以被关闭

PWM3拉高到5V才关闭,自己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3拉高到5V才关闭,自己测下

pwm3只有2.1V,不构成关闭条件。

网友D:
我前两天干一个B660 直接摘掉一项,找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天干一个B660 直接摘掉一项,找常用

这个不行,CPU核心一共就两项供电,差一个都不行。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自动关闭了,没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自动关闭了,没刷个bios试试?

都说了刷了。

网友:
CPU底座虚焊了,引起保护关闭

网友:
看看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我一个H310 也是这样子  我刷了个6789的BIOS 点不亮8代U   6代可以

网友:
IdeaPad 15sIIL 2020 NM-D031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