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1913C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修复

楼主(2024-09-23):
现象:DELL1913C使用过程中突然“啪”的一声,然后黑屏。
维修过程:1.拆机分离液晶和电源板(一定要先拆掉底座,有个卡位先要向下按住再水平向外挤,我的这个卡的太牢固,向外拉了3MM后,强行“80大法”10几下,拆除成功)。
2.测量电源板的所有二极管,无短路。
3.检查电容,发现安规电容失效,连top255en的50V47uf电容有点松动。直接把俩个都换了。
4.检查top255en的电压:由于保险及其他都没发现问题,就没有上灯泡,直接上电测。1脚6.5V、2脚0.5V不正常。二极管档位测5、7脚位,即D、S极,发现没有压降,应是烧了。
网上买元件,换了上电OK,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