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289自动开机循环开机掉电

楼主(2024-09-23):
苹果A2289自动开机循环开机掉电,裸板0.01-0.06-0.09-0.11-0.13-0.17-0.14掉循环,测试有3v,5v,PVDD_LX0有0.89V ,PVDD_LX1有0.89V ,PVCCQ_LX0有1.8V .PP2V5_NAND_SSD0有2.5V .   PP3V3_G3H_RTC_REG_R有3.3V. 主板干净没有进水,没有烧。

网友A:
这个板子CPU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CPU坏的多

SREZ2 (Intel Core i5-8257U) 这个cpu是不是 8代的都可以通用 还是必须要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EZ2 (Intel Core i5-8257U) 这个cpu是不是 8代的都可以通用 还是必须要这个型号。

我都是用苹果上的U,其他牌子的没试过

网友:
A2289 820-01987 图纸与点位

A2289 820-01987.brd

A2289 820-01987.pdf

网友:
先查查条件,哪行供电没出来,别急着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