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 DAH99EMB8C0 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4-09-23):
华为笔记本版号   DAH99EMB8C0   REV:C  HF
型号NbF-16
插上type-c电源,电流偶尔0.03跳动一下。由于没有图纸,只有凭猜测分析电路。
测离仇充电口最近的2个电感,电压有5V。测量和电池接口附近的一个大电感,电压0V。测附近的场块,有5V。
怎么都是5V呢,以往维修笔记本的经验,适配器过来的都是19V啊,网上查这个电压可以改变,有升压芯片控制C1,网上查有个帖子说ET7303是升压芯片,换了就好了,于是淘宝上发了芯片回来。
货到了,满心欢喜的更换,结果一测电压,还是一样的。除了5V,后面的电感都是0V。
没有修过这款笔记本,真心有点蒙,有人说有type-C接口坏的通病,拆下充电口,没有问题,只好再安装上去,塑料件都有点变形。哎!看样子网上说的只能借鉴。
只好认真的跑电路了,在用示波器测量隔离场块旁边的大电感的时候,发现有轻微的电压跳一下,马上就归零了。这和后级短路的情况好像,于是随机找到一个公共点,对地测阻值是零,原来是V+短路啊。这就简单了,烧鸡大法。经过几个公共点飞线烧鸡,最后找到CPU供电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拆掉电容,插上type-c,电感上还是5V,不过待机电流已经有了,测中间的一个电感3.3V,应该好了,接上屏幕,按开关,没有反应,怎么回事呢?
突然想,是不是不接电池不能开机呢,接上电池,以前电池的红线是0V,现在也有7.4V了,再开机,电流一路上升,几十秒后,终于,屏幕出现图像了。
有了总结,一个捡漏的维修,因为没有电路图,又不熟悉type-c的供电方式,走了很多弯路。
这款笔记本待机时电压就是5V,顺便把几个重点电感的电压都标准了,发出来大家共享。

网友:
TYPE-C太容易坏了

网友A:
这台没烧U,,,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没烧U,,,奇迹

这种公共点电容坏怎么会烧U!虽然在u供电电路上,但只是一个V+对地电容。坏了就直接跑地了。

网友B:
四级城市维修,浅谈华为维修的经验,华为一般两种故障比较多,机器拿到后,首先判断是CPU故障,还是TYPE5V转换20V的故障,只要这两部分故障判断的准,维修就好办了,一般CPU故障的,基本上就是死刑,TYPE转换电压一般我是改换电路!

网友C:
你这个接口进来是不是19v 如果是5v那你还是没修出来 你只是过保隔 没升压 用的电池的电 应该不充电

网友:
这台U供电既然没有炸。奇迹呀

网友:
不熟悉TYPE-C电路可以来我们远程班跟船长学习,找我报名也可以的,这里会系统化的学习笔记本维修,还送鑫智造会员,这样同时不会为没图纸担忧了,哈哈!

网友:
华为的type-c容易掉电,没有联想的好换

网友:
这款华为 CPU 容易坏啊

网友:
高手,学习了,,,,。。

花晨月夕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华为的机器,短路U是很容易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接口进来是不是19v 如果是5v那你还是没修出来 你只是过保隔 没升压 用的电池的电 应该不充电

谢谢你的提醒!今天找客户要来密码,发现的确不能充电,把ET7303拆下重新焊接了一遍解决了,这个芯片真是不好焊接,浪费了2个。
更正一下,修好后,充电的时候,type-c输出的电压是19V,大电感的电压是8.5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四级城市维修,浅谈华为维修的经验,华为一般两种故障比较多,机器拿到后,首先判断是CPU故障,还是TYPE5V转换20V的故障,只要这两部分故障判断的准,维修就好办了,一般CPU故障的,基本上就是死刑,TYPE转换电压一般我是改换电路!

type-c转换改线路怎么改的?能讲一下吗?

网友:
华为就是 U和TP-C容易出问题,其他地方故障很少见。

网友:
华为笔记本主板不上电池也可能开机,你这明显没有升压。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c转换改线路怎么改的?能讲一下吗?

网上有现成的小板

网友:
怎么个飞线烧鸡大法?没明白。

网友:
来自: 山东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24-11-23):
有这个机型的BIOS吗 分享一下

网友(2025-10-12):
华为不升压故障率高

网友(2025-12-06):
老板还记得ET7303是啥型号吗???

网友:
修好不容易

网友:
小电容,大问题,楼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