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开机电流0.1

楼主(2024-09-23):
这个机器刚拆开的时候 发现里面风扇都赌满了灰尘 cpu 显卡 上面硅胶都干了  没有发现短路 和 进水 明显烧坏的痕迹    发现 cpu  显卡没有供电  刚好轮胎有图纸 发现cpu  显卡的供电芯片主供电么有VIN   前面一端19V 是有的 就是芯片上的VIN 没有 电阻 阻值都正常   脚位没有短路 阻值正常 也不敢直接飞线  现在没思路

3.42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起码上几张主板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码上几张主板图片

图片好像弄不了

网友:
这个VIN不一定是19V,,,,不要飞线,,,先看图纸

网友:
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重点检测散热器周边落灰的元器件,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