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H REV1.1反复掉电秒杀

楼主(2024-09-23):
上电掉电在尝试更换CPU时发现客户可能自己修过,因为CPU座针脚弄歪了,归位后故障仍是如旧。
继续上电测量复位信号:3.3V,时钟:无电压,CPU VCORE:1.695V,3.3V、1.05V桥供电正常;为了能快速找到故障点,找来了REV1.11版本的点位图,两个版本是一样的,以下是照搬时序逐个测量的步骤:
1、VDDQ:1.5V

2、VDDSPD:2.5-3.3V

3、VREFCA:0.675-0.75

4、VREFDQ:0.675-0.75

5、DDRVTT:0.675-0.75

6、VCCVRM(VCC1.5PCH):1.5

7、VCCASW(VCC1.05ME):1.05

8、VCCIO PCH(VCC1.05PCH):1.05

9、VCCST:1.05

10、VCCIO2PCH:1.05

11、VCCIO CPU(CPU VTT OR):1.05  测不到电压,接着测量VTT没有产生的原因,直到测量到ME电压的电源好信号(ME PWROK)没有发出就大概知道是这里了。

12、APWROK(ME PWROK):3.3

NQ15是一个小三极管3脚电压为ME的电源好信号,实测为0V,测量2脚有0.7V,那应该是3脚电压被拉低了,NQ15又受控于NQ16,测量NQ16的2脚有1.7V但3脚的电压并未能拉低,拆下NQ16测量各个脚都阻值无穷大,更换NQ16后成功秒杀。下图为ME PWROK产生条件的图纸

 会员29292100鑫豆2025-11-28 03:57
 会员1305478100鑫豆2025-8-14 21:56
 会员1398102100鑫豆2025-4-22 20:56
 会员1497347100鑫豆2025-4-13 22:33
 会员208374100鑫豆2025-3-13 11:26

网友A:
技术厉害,点位图能发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厉害,点位图能发一下么

我是用在线软件的,点位图找出来有点麻烦,论坛里应该有吧

网友:
细心加技术,真牛

网友B:
点位图用什么在线软件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用什么在线软件找的?

软件要RMB的,要买可以私

网友:
太费时间,这种直接放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牛得很,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好  感谢分享

网友:
666楼主厉害!我一直想这么厉害,自己开个小店。但又怕做不下去

网友:
不值得修了吧

网友D:
楼主你维修的测试的显示器可以换一个了,太烂了

网友:
感谢分享,确实有用,,,

网友:
太详细了,我只会依葫芦画瓢

网友:
可以把nq16拆掉 不装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维修的测试的显示器可以换一个了,太烂了

我的也差不多

网友:
啥时候能有楼主这个技术啊

网友:
厉害。。大神。认真学习。。。。。

网友:
厉害。。大神。认真学习。。

网友:
不容易 感谢分享

网友:
技术好,太厉害了!

网友:
技术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是cpu针脚歪了引起的?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关键是图文说明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里边断了,哪位大神教一下怎么修

网友E(2024-10-23):
ME PWROK是VCCIO的产生的条件吗,有块华擎的B85就是缺VCCIO没修好

网友:
求大神赐点位图

网友:
软件在线看的,发不了。要买软件的话可以私

网友:
厉害。学习了。。。B85 14年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ME PWROK是VCCIO的产生的条件吗,有块华擎的B85就是缺VCCIO没修好

由VCC3经过上拉电阻产生,由ME供电产生后控制管子再控制的信号

网友(2025-02-04):
非常有启发,学习了

网友(2025-03-13):
跪求技嘉B85M-D3H REV.1.1位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要RMB的,要买可以私

跪求技嘉B85M-D3H REV.1.1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