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拆机导致触摸板线坏了,开不了机,求求大佬看看

楼主(2024-09-23):
笔记本电脑了,型号华硕a555l,没拆机之前一切正常,我就拆机看看,清灰啥的,想后面升级个固态什么的
结果可能是太久的电脑线路老化了,我拆触摸板线的时候,线被我搞坏了。
然后我就去拼多多买触摸板的线嘛,然后买回来插上去还是开不了机,问了拼多多的店家,店家说是电脑开机键坏了,我感觉有点扯淡,毕竟我拆机没碰哪里。
然后我又去问了一些人,他们说可能是电脑检测不到触摸板或者键盘所以导致开不了机。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是什么可能比较靠谱?
问题1:到底是不是拼多多店家说的那样是开机键坏了?
问题2:这款笔记本是不是检测不到触摸板或键盘就开不机?
问题3:因为拼多多买的触摸线跟我的原本不一样,拼多多的线是正反两面,原版电脑里面的触摸线同一面,并且好像型号也有点不同,但是我不懂那些型号是否有影响?备注:图一是原来的排线,图二是买回来的排线(买回来的触摸线是正反面8针的线,原来的是8针一面的线)
图三图四是电脑的图片。

网友A:
不装触摸板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1不装触摸板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2你买的不能用,A-A的线和A-B的线是不能通用的,如果你把线扭一下头给插上了,那会导致1脚对8脚,运气不好短路会烧主板
3如果你换排线之前测试就开不了机,那么恭喜你把电脑干坏了,如果换排线之前正常换了之后不开机,那也恭喜你电脑已经短路烧坏
4不要自己折腾了,老老实实找个专业电脑维修的给你修,不然等你把故障扩大化电脑报废的时候有的哭了,不要把小钱能解决的变成花钱都搞不定

网友B:
而且最重要的,你连电池都没拆!!!这个估计还是你自己折腾坏的,怪不了卖排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装触摸板可以正常开机的

那就别折腾了,我都特意把触摸板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最重要的,你连电池都没拆!!!这个估计还是你自己折腾坏的,怪不了卖排线的

不是怪他,我只要是想确定,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拆开了触摸排线和键盘排线是否还能正常开机,因为我问过别人,好像是有些笔记本如果检测不到键盘什么也开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别折腾了,我都特意把触摸板拆掉

麻烦回复一下,意思是您有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拆开触摸排线和键盘排线一样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回复一下,意思是您有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拆开触摸排线和键盘排线一样可以正常开机?

我这个触摸板和键盘排线是分开的,嫌打字时误碰触摸板,我就把触摸板排线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回复一下,意思是您有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拆开触摸排线和键盘排线一样可以正常开机?

建议拆掉电池不要接键盘触摸板 接充电器上电试试,这款机开关按键在主板上,不接键盘和触摸板不影响开机。单板还是开不了就是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