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G3860打印机使用WIFI连接后,电脑隔天使用打印机就脱机了

楼主(2024-09-23):
情况如下:
       路由器用的是TP-Link5620,双频合一,WIFI名字是英语
       打印机使用的是佳能G3860,使用的是无线WIFI连接

现出现以下问题,请求各位路过大哥给下建议解决办法:

例如9月23号当天,电脑连接成功G3860,并且能够使用,用的是WSD端口,但到24号当天,电脑无法使用打印机,打印机状态显示灰色,显示脱机状态,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问过佳能官方客服,客服表示,不能用WSD端口,使用TCP/IP端口才行,本人也试过TCP/IP端口,未知打印机有没有脱机状态,但是连接上的只有打印功能,没有扫描功能,这样就很鸡爪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以上的情况呢?

网友:
坐等回复

网友:
远了。信号问题

网友A:
双频分开,2.4和5g不能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频分开,2.4和5g不能一起

我们这边有两个办公室,大家都是使用同一个打印机,同一个路由器,路由器的配置都是一样的(只有WIFI名不一样),但是另一个办公室的打印机和电脑都能正常使用呢,为啥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