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14花屏

楼主(2024-09-23):
华为d14r5 4500u的那款,使用的时候会花屏,目前不是太面积的那种,是一点一点小颗粒。或有时比较大的黑点,闪一下就没了,或有个别的字花了,本人不会修只换了两个mos管,还是会,这个一般从哪下手呢,大神们

网友:
不知道啊 这谁知道呢

网友A:
外接显示器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有没有试过

试过了,也是一样,充电器插上更加频繁出现

网友:
不会是cpu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