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裸板空机上电正常吗n850ek战神1050ti

楼主(2024-09-23):
CPU和显卡芯片没装,待机电流0.01安,按开机键0.17安,不出CPU核心供电,显卡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是不是正常啊能不能上芯片了?sr40b的南桥

网友:
只要pwm电路正常就可以上芯片

网友:
上了芯片测各供电阻值

网友:
上吧,烧了买新的

网友:
不出电压不行啊?上了芯片也没出电压,测量的时正极直接到CPU里面了,保险也烧了,尴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