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充电口无电压

楼主(2024-09-24):
第一次接触果子机,用的原装充电器,充电口无任务电压,没短路,请问一下这个必须要原装充电器吗?我用小米的试过了也没有电压。

网友A:
这型号 最容易坏CD3215 测下红圈中两个电容对地值,正常450左右

网友:
至少应该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 最容易坏CD3215 测下红圈中两个电容对地值,正常450左右

感谢,测了阻值正常,tb买两芯片试试

网友:
A1708 图纸及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 点位.brd

网友:
5V量着有没有

网友:
没有电压先查CC总线是不是500多阻值,这个芯片我有卖,价格25一颗,芯片包好,微信514478579

网友:
适配器一定要是原的,还不能不安装电池有些还会,不触发,

网友:
换了芯片可以开机了,不过接口那里只有3v,没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