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进水笔记本主板

楼主(2024-09-24):
接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客户描述进水,拆下主板

处理完进水,发现内存条也烧了,2.5V 芯片烧坏了

找了一圈没找到芯片,发现这个主板上也有一个8 条腿的,这个主板没修过的。

间接证明RT9059GSP_SO8 与这个apl 的芯片通用,
然后把芯片换上,确认没短路就开始通电。
发现不能开机,两个电压3.3v 和5V 都偏低,难道两个芯片都坏了,进水没进到这个区域啊,后面短路?也没有啊,后面发现这里不停的跳,在不断的开启关闭。

于是我断开了pjp102

3v 5v 都正常。1v 电压也有,但1.8v 供电需要3.3v ,所以1.8v 供电没有。把隔离点复原,尝试断开pd102,发现电流一下子就上去了,自动开机了。接上屏线点亮再说。这个机型不接纽扣电池,需要等电脑报CMOS电池故障,按下开关,强关机后再开机。
先把二极管补上,然后开始查找原因,

看了一下20 脚和85 脚好像是一对输入输出。难道EC 坏了?
然后查了20 脚相关电路

发现R43 电阻腐蚀,没阻值了,所也没有高电平电压。

拆了坏电阻重新补个电阻,接上电源,电流一下子就上去了。开机测试没问题。

还好厂家把电路画在一起了,要不然根本修不好。这个就是VCIN0_PH没有高电平,导致CMP_VOUT0 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
可以加精

网友:
LA-D801P 图纸

网友:
网上下载的:LA-D801P

38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LA-D801P Dell 15 5567 5767 .pdf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

网友:
这个不是很严重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分析 非常不错

网友:
技术好,太厉害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佬分享维修

网友(2024-11-12):
楼主技术娴熟,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