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901卡0.48电流

楼主(2024-09-24):
故障:电流卡在0.48左右慢慢上升,
测量:每个电感的电压正常,测量了PLTRST是高电平,测量了SVID波形,SMBUS波形,内存的复位。
测量到SVID和SMBUS有动作过一下,内存的复位没有下拉过。

请教一下
这是8代的CPU,按时序的话
延时发出平台复位PLTRST# 3.3V
CPU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调整(开启)CPU核心电压
CPU供电正常,并得到复位后,通过DMI总线(四组,11代以后8组)到桥,桥再通过SPI总线取BIOS,开始自检
⑱自检到内存时,桥通过SMBUS 读取内存SPD信息后,桥发出内存复位DRAM_RESET#;

SVID波形我有测量到,SMBUS有测到过,按我自己的理解应该还没过自检(电流没有持续一升一降),SVID波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持续的,而不是出来一次就没得,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要换CPU,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硬启动还没完成,否则电流不可以这么少?

网友:
NM-B901 图纸

网友:
LTS低温锡 重植过CPU不行?

网友:
有条件的话U重做一下吧

网友:
这个简单 量内存槽108角内存复位 有1.2的话 可以换就可以捏内存了 捏内存能跑换内存 不跑换CPU 内存槽没有1.2 换E C。太简单了

网友:
后面换了个CPU就亮机了

网友:
低温锡,无明显故障就干U,,

网友:
供电正常,基本就是U的问题,没有必要在检测信号了,现在好多机器10几分钟就大致判定问题了,花1个多小时检测最后还是U的问题

网友:
U集成度越高,故障率就越大

网友:
这个死电流基本是U的事了,干吧

网友:
这板子低温锡吧,你吹一下看看,如果是就重值试试

网友:
介绍都能让我学习一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