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波形属于正常吗?

楼主(2024-09-24):
显存波形不停的抖动,核心的都没这种现象

网友A:
是L前端还是驱动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前端还是驱动端?

测的电感前端

网友A:
不正常,自举不够,应该是主供电没有启动,打下自举波就知道了。

网友B:
12v的公共点吗?看着是正常的,至于抖动的话可能是示波器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的公共点吗?看着是正常的,至于抖动的话可能是示波器干扰

12v没波形吧,这个是显存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自举不够,应该是主供电没有启动,打下自举波就知道了。

测了供电芯片vin5v,两个boot6v,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