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官网的BIOS如何合成

楼主(2024-09-24):
求助如题 板号是H11H4-AD 论坛有的BIOS 全部下载试了 都亮机慢 要35秒开机 要么不开机 无奈去官网下载 然后发现官网的BIOS看起来ME和BIOS主体是分开的 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 不知该怎么合成 有懂的大佬帮助一下吗

这是官网的链接
https://www.acer.com.cn/getmodel.html?name=DTVMXMC0687070309D9600&type=1

附件是官网下载的BIOS

官网下载

网友:
建议你加BIOS群学习 v13538883582

网友:
不需要重新合成。你把从论坛下载到的这块主板的BIOS文件里的ME替换成纯净版的,开机就快了。你用UEFITool打开下载到的BIOS文件,查看ME的版本。如果你手里没有纯净版ME,你可以把ME版本告诉我,我发给你一个。

网友:
Acer和联想官网的BIOS文件,很相似,只含有主BIOS区,不含描述区(Descriptor)、ME区和GbE区(网卡MAC,有些主板BIOS里看不到GbE区)。要合成也很简单。
UEFITool打开你从论坛下载到的这块主板的BIOS文件(能用的),在里面Descriptor region、ME region上分别点右键,依次提取Descriptor region文件和ME region文件,并保存。然后找到你从Acer官网下载到的最新版本的那个主BIOS文件(6MB的那个)。用Winhex软件,按照Descriptor region(前)、ME region(中)、BIOS region(后,6MB的那个主BIOS文件)的顺序,把这3部分拼接起来(注意拼接好的总BIOS文件是8MB,才能用编程器刷进去)。再用UEFITool打开拼接好的总BIOS文件,查看ME的版本,并用Winhex将其替换为同一版本的纯净的ME,最后用编程器刷进BIOS芯片。这样你开机就很快,而且是最新的BIOS。
你看下这个图,了解一下BIOS的结构,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