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图纸中,这个是标识有无人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9-24):
有两个杠,不是很明白这里表达的意思。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分枝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分枝

如果是分支,那个圆点,已经就是并联在一起了。还要两个杠没必要啊

网友:
每个厂家软件定义不一样没有必要纠结这样

网友:
PP3V3这不是苹果的图纸嘛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新颖,有深度,研究出为什么以后记得不用告诉我们

网友C:
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不用在意,在意的是分支信号名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新颖,有深度,研究出为什么以后记得不用告诉我们

话能说成这样就不能叫工程师了,叫小品师吧

网友:
吃饱了撑的,研究这个。有时间多研究一些故障维修方法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读图仔细。但这个不影响你修机,没必要深入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能说成这样就不能叫工程师了,叫小品师吧

已经是大逗师巅峰了,即将迈入逗灵阶别。

网友: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不用在意,在意的是分支信号名称

多谢了,我以为是什么特殊的作用。就像@  JUMP等这些,不懂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的。但是告诉你了,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