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显示器?

楼主(2024-09-25):
品牌是梦想家,总是这样一闪一闪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示波器查信号

网友A:
电源板有电容失效

网友:
拆开了,看着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有电容失效

看着没有鼓包

网友B:
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就是自己瞎捣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有电容失效

电容都有阻值,其它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C:
先把电容都换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有阻值,其它还有什么方法

没工具就算了,直接买块板换了试试,这种板也就十块钱左右

网友:
是不是背光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就是自己瞎捣鼓

插别的电脑也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别的电脑也这样吗

不插电脑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容都换啦试试

买块板试试吧,能确定电源板问题直接换了

网友:
查背光电路部分。

网友:
补下图,小白不懂,需要检查哪里,大神帮忙指正

网友:
看图标识

网友:
换了新板子,用了10几分钟,又原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