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通病曝光

楼主(2024-09-25):
曝光一个27寸屏幕通病,现象是开机灰屏。屏的具体型号TPM270WQ1,由冠捷子公司tpv生产。显示器产品型号有AG27QCX,ag272qcx, 278M6F,p279gq,G27q,CQ27G2,MateView GT 27等等,各品牌显示器出厂日期大约20年左右。此现象由GF-EU3 DFU64H1液晶芯片问题造成。实测消息可靠。

网友A:
GF-EU3 DFU64H1液晶芯片  这个市场上有真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F-EU3 DFU64H1液晶芯片  这个市场上有真货吗?

网上有卖的

网友B:
我的POG XG32VQR 也是一樣開機灰頻 網路都說是面板掛掉換新面板 後來我用熱風機吹GF-EU3 DFU64H1芯片 再用手 用力壓下下去 就可以順利點亮開機 其使都是這顆芯片虛焊或者芯片故障 原因不需要更換面板 後來我後面挖個小洞 以防萬一又不開機用手壓大力一點又恢復 又要拆機殼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POG XG32VQR 也是一樣開機灰頻 網路都說是面板掛掉換新面板 後來我用熱風機吹GF-EU3 DFU64H1芯片 再用 ...

有能力的就换芯片,彻底解决问题,换不了芯片,能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故障。

网友(2024-10-26):
更换芯片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C(2024-12-11):
基本上都是虚焊引起的吧。重新植球焊接就好
这个问题的出现和冠捷和TPV没关系,都是组装厂而已,一个是整机,一个是背光模组。
主要还是三星的液晶玻璃上的T-CON上的问题
型号都是三星生产的LSM270DP02,主芯片都是GF-EU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都是虚焊引起的吧。重新植球焊接就好
这个问题的出现和冠捷和TPV没关系,都是组装厂而已,一个是整机 ...

道友你这焊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道友你这焊报废了。

刚吹下来,木有报废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都是虚焊引起的吧。重新植球焊接就好
这个问题的出现和冠捷和TPV没关系,都是组装厂而已,一个是整机 ...

大神,这款芯片植球用多大的锡球,原来的芯片底下有封胶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神,这款芯片植球用多大的锡球,原来的芯片底下有封胶嘛

0.35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5mm

谢谢大神们

网友(2025-05-08):
我也修过这GF-EU3芯片问题,AOC显示器多一些,一般都是灰屏,芯片加焊不行用不住,因为芯片底下有封胶,我都是拆下来,重新值球,锡球0.3MM,值完就好用,下面垫一个导热硅胶垫,基本不会返修,希望没修过这问题的按我说的办法,百分百解决。

网友:
值球试过,不过有返修,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2025-07-14):
只是确定了芯片问题,肯定是换芯片保险些。

网友:
感谢分享,等哈把我的CQ27G1 拆了看一下。

网友:
这款芯片有订过的吗? 哪家的有正品。 推荐一下 DFU64H1

网友:
遇到了试下看看

网友(2025-09-10):
来自: 广西玉林
直接换全新的,省事。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看能不能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