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无声,桌面小喇叭被打红叉

楼主(2024-09-25):
如题,系统为Win10,因昂达H61N主板故障,换成了H61M-VS主板后,电脑变成哑巴。求网友给予软件帮助。该板声卡为VT1708S或1702S,请网友帮助,先致谢了!

网友:
删除原声卡驱动,重新装驱动

网友:
问题很简单,但是一言二语说不清。无非就是驱动和设置。

网友:
去百度360驱动大师绿色版,扫描一下电脑,根据扫描的结果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就好了。如果找不到下载地址的话,下面这个可以用:
https://www.ghxi.com/360drvmgr.html

网友:
怎么增加下载分?

网友:
Win10系统下,联网可以自动安装驱动,把声卡驱动删除,系统可以自动安装的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重新做系统,才真正一劳永逸

网友:
重新装驱动

网友:
一般就是驱动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2024-11-11):
下载官网驱动试一下

网友:
这肯定是驱动的问题啊。卸载掉硬件,去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