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显示花屏求助

楼主(2024-09-25):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送修的联想Y7000 2020,外观严重变形,屏也破了,像是两口子生气暴力砸的。主板有一点变形了,开机花屏,可以显示,换过内存条。怀疑是显卡或者显存,自己确定不了,在这里问问坛友们,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欢迎留言指导。

网友:
先跑下mats

网友:
Y7000 图纸

Y7000 NM-B701.pdf

NM-B701.tvw

y7000 密码:LCFC.pdf

NM-B191 Y520可代用Y7000 NM-C371.pdf

网友:
显卡或者现场掉电了虚焊了,先把可能显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摔过的退了吧,不要陷进去。

网友:
主板断线也不的排除

网友:
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显示了 ,然后开始和客户扯皮了。

网友:
你修机器不用测试软件?

网友:
也不能排除显存虚焊

网友:
不用纠结了。一干就是一套。黑胶的干哪个剩下的也得重植

网友:
用软件测试

网友:
摔过的机器要慎重,修的时候把风险说明,最好能签字,万一出了问题不扯皮

网友:
风险报好,mats跑一下显存,基本就锁定故障了

网友:
都有可能 都换

网友:
这个花法一般都是显存   但是这玩意灌了胶的  离显卡近  做的话就是一套   显卡可能也有掉点  还是摔过的  建议退机保平安

网友:
既然不确定,索性全搞了

网友:
最好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