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401打印机,打印正常,复印发黑,字迹发粗,怎么回事?

楼主(2024-09-25):
?有知道的大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扫描台玻璃也擦了,扫描到电脑看着也正常,有些迷茫了。左边打印的,右边复印的

网友A:
复印设置里面调整下深度,原稿类型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印设置里面调整下深度,原稿类型等试试看

scx3401没有设置键,搞不明白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复印时选择文本/照片或照片方式,浓度调浅的键还是有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印时选择文本/照片或照片方式,浓度调浅的键还是有的吧。

没有浓度调整选项,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浓度调整选项,实在是没办法了。

看看这个试试。

网友:
复印深浅度调节一下

网友:
去惠普官网下载完整版驱动,软件里面可以设置复印模式,把自动调整打开看看会不会好点,不行,果断换扫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