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3208vw8 固件 bios

楼主(2024-09-25):
AOC C3208vw8 固件 bios 看清楚版本号 R10.1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显示器从来没有遇到需要刷BIOS的

网友A:
这款显示器容易出现DVI接受不到信号

网友(2025-05-25):
引用 网友A:
这款显示器容易出现DVI接受不到信号

我的就是dvi没信号  刷了这个bios还是没信号  vga正常   你遇见的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