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炸开关管的电源板,真是头大。

楼主(2024-09-25):
带PFC电路,裸板一看,明显烧毁采样电阻。开关管击穿。
PFC开关管正常。
更换开关管,采样电阻,电源芯片,电流反馈电阻,开关管驱动电阻。
加电还是短路,开关管明显发热严重,芯片PWM输出无波形,时钟低电平。折掉开关管,PWM正常。

开关变压器,无明显匝间短路。尖峰吸引正常。光耦正常。
后级也没有明显短路。
但就是开关管发热严重,还有有串灯泡,否则肯定炸。
有没有人分析一下。

网友:
买到假管子了吧

网友:
如果确定尖峰吸收电路正常的话,感觉有点像是有啥东西软击穿,例如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
另外,采样电阻怎么会烧?这一点比较奇怪,正常情况下,如果输出电压没有大幅度超出设计值,采样电阻怎么会烧?建议重点顺着这条线索检查,仍然建议先把输出整流二极管换一下,假如这个二极管存在软击穿,那么输出会出现交流电,并且输出的直流电压会因此偏低,经过采样反馈作用,可能电路会试图提高激励。然后输出的实际有效电压比较高,会烧采样电阻。

网友:
买到假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