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79 上电1.65安掉电,立马掉电,重复开机一样的症状

楼主(2024-09-25):
不按开机键不会自动上电重启,这个闪黄灯是什么意思?之前刷的BIOS不充电,这个可以充电,但是症状没有变化,只是会闪黄灯了,可调充电器1.65安掉电,原装的看不出多少掉电,

网友:
内存 4黄2白

网友:
换了一个槽没黄了,还是不开机,上电掉电,开机测试显存电压1.5v是不是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35v吧?

网友:
LA-F611P F612P 图纸 点位

3490 LA-F116P.pdf

G3 LA-F611P.pdf

LA-F611P.cad

网友:
开机测试显存电压1.5v正常吗.不应该是1.35v吗?

网友:
最新发现,显存供电阻值250多欧姆,不正常,没找到是哪里的问题,导致显存供电1.5v,掉电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风扇有什么好拍的,好像看起来是2橙4白

网友:
这个机器,只有一种BIOS

网友:
更正一下,这个机器,有二种BIOS。不能互用,不然不充电

网友:
内存没通过吧

网友:
换了一次CPU和显卡核心,还是一样的症状,感觉没救了没救了,除了核显供电测不出来其他电压都有了.非原装电源插上不接电池反复上电1.6安左右掉电,插上电池后0.8多掉电,用原装电源插上自动上电掉电一次就不动了,修的脑壳疼了

网友A:
内存供电偏高不能自己改反馈降低了再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偏高不能自己改反馈降低了再试吗

今天修了一个1060的3579
第三方电源接上电池后上电是0.8安自动重启后开机了,这个主板估计不是主板硬件的问题,可能是EC的me的问题,因为换了好多BIOS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