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1 (2011款)开机有声音 黑屏

楼主(2024-09-26):
一开始屏幕闪烁 后来直接黑屏 检测灯四个全亮  背光开启信号正常 高压板供电10v左右  更换过高压板故障依旧
求助~~~~~

网友A:
要是暗屏 照得出来  不是暗屏就是 显卡问题了 换显卡板!

网友:
A1311 图纸 点位

Apple iMac A1311 820-2784-A.pdf

Apple iMac A1311 820-2784-A 点位.b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暗屏 照得出来  不是暗屏就是 显卡问题了 换显卡板!

显卡已换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屏换了没有  暗屏 可以看得出来不

网友:
屏幕显卡都换了还是不亮,
正常高压背光板输入应该为12v 现在是10v左右    关机状态正常12v 开机电压就会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