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16RE 疑难杂症求助-单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24-09-26):
症状:单电池不能触发开机

起因:电容大短路   修完后发现 适配器加电池能开机  能充电   进系统后拔掉适配器 电池还是能开机能重启  !系统下面能看到电量。开机前  不装适配器 就不触发!但是电池电压16.5V 有   开机键3.3V有! 限流005电阻没问题  保护隔离MOS没问题  电池放电管子没问题  控制级G 单电池是高电平!

理论上说  单电池能开  能放电  保护隔离芯片应该默认识别到电池了!

求高手给个指点!

网友A:
按单电池上电时序跑一遍电路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单电池上电时序跑一遍电路看看

但你电池  后面时序就一样  无碍乎保护隔离这侧 电池检测脚也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你电池  后面时序就一样  无碍乎保护隔离这侧 电池检测脚也有啊!

插电和单电池待机所出供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