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ROG主板BIOS

楼主(2024-09-26):
主板型号是rog x470-f gaming rev.1.02,需要编程器能刷的,谢谢

网友:
华硕主板原厂BIOS,笔记本原厂BIOS,显卡原厂BIOS,需要加V:weixiukongjian6

网友A: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拿去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拿去刷吧

这个不行啊,超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啊,超长了

你的主板芯片多大?16MB??
这个是官方的32MB的bios文件修改的哦,芯片理论上也是32MB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芯片多大?16MB??
这个是官方的32MB的bios文件修改的哦,芯片理论上也是32MB的

也是32mb的,官方直接修改的好像不能用,要分离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32mb的,官方直接修改的好像不能用,要分离才行

胡说,直接编程器干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