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522ah 通用isl95522h问题实测

楼主(2024-09-26):
戴尔g15 20款(la-k662p) Isl95522ah 可以用isl95522h代换
戴尔
问题

网友:
修什么问题 代换就好好了吗

网友:
前几天代换了一个,也是Dell,板号忘记,代换完不充电,买了原装尾号ah的可以充电。但是换芯片中间我发现Ilimt引脚一个200k电阻阻值不对一起换了。所以不确定能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