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开机不出内存电压,飞线秒杀

楼主(2024-09-26):
接到一个主板,客户描述桥可能坏了
开机电流大概0.3 ,然后缓慢上升。

检查整板电压,内存电压没有,

查内存电压工作条件,发现这里不正常。

想查具体哪里断线,两边都是从附近就走板层内部了。算了,直接飞线

注意这个板子,另一种触摸板没焊接口,害我把板子上装上,又拆下来焊接口。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NM-C371  NM-B191  Y520可代用          图纸和点位

NM-C371 .pdf

NM-C371.tvw

NM-B191 Y520可代用Y7000 NM-C371.pdf

网友A:
“注意这个板子,另一种触摸板没焊接口,害我把板子上装上,又拆下来焊接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一个C372 一个C371 并不是触摸板接口没有 一个Y7000 一个Y7000P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C372 一个C371 并不是触摸板接口没有 一个Y7000 一个Y7000P而已

两个板子,我对比了板号,板号一样。配置也一 样。
我修的这个板子就是少了一个触摸板接口,有些是接EC 这面的TP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板子,另一种触摸板没焊接口,害我把板子上装上,又拆下来焊接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板子,有两个触摸板接口,一个是TP1 ,一个是TP2(在EC 那一面),这个板子TP 1没焊接口,原来的触摸板又只能接TP1,所以就补了TP1 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板子,我对比了板号,板号一样。配置也一 样。
我修的这个板子就是少了一个触摸板接口,有些是接EC  ...

一个用在Y7000的机器 一个用在Y7000P  触摸板位置不同 一个宽 一个窄

网友:
大佬666,解释了详细过程

网友D:
只是断线 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断线 了吗。。。。。。。

是的,只是断线了

网友:
为什么内存供电开启是EC给的?联想这设计有意思。

网友:
板层短线了吗?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详细看。。。

网友:
联想的机子开始有点位图了吗?有点位图比只看图纸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