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7 自动开机循环 是否io坏

楼主(2024-09-26):
收的一张技嘉h87 itx的板   虽然论坛都能找到图纸和bios 但技术有限 搞不定
这个插外接电源的 接电源自动触发 电流0.15-0-015 循环。怀疑io坏 这个io型号 nct5526 很罕见。

网友:
自动重启一般都不会是io口坏的,一般是各级电压或者条件信号异常,

网友A:
Cpu底座旁边有个小八脚的ic明显更换过,重点查一下吧

网友:
循环开机是自检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底座旁边有个小八脚的ic明显更换过,重点查一下吧

那一看就是bios

网友B:
上电就自动触发啊 所以才怀疑的io  缺什么怀疑什么  这个io没有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自动触发啊 所以才怀疑的io  缺什么怀疑什么  这个io没有备件

如果io坏是直接关机,不会循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