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3寸一体机 23-1008cx Pavilion 23-aio

楼主(2024-09-26):
惠普一体机 无背光 怀疑是恒流板 或者灯条故障 主板出来到恒流板的是八线插头纵列单排八针 如图 恒流板到到灯条是四线如图  我现在 考虑换个通用恒流板 但是不知道原恒流板输出那四根线的定义 因为通用恒流板都是 出两根线的 两组插头 也是四线 各位老师能给指教一下么 恒流板输出 那四根线的定义么

网友:
上图是原板和通用板对比图 主要是不想换灯条 一体机拆屏幕太麻烦了 屏幕在最底层 而且容易进灰 想利用原灯条 各位老师看看可行么

网友A:
3,4脚接正,1256接负就可以了,最好与原板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脚接正,1256接负就可以了,最好与原板断开。

老师我的意思是说是恒流板的输出 是四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脚接正,1256接负就可以了,最好与原板断开。

网友A:
如果恒流板正负都分不清,奈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恒流板正负都分不清,奈何???

老师 我的意思是用这个通用恒流板代替原板 但是通用板输出是双口两线 原板恒流板进灯条的是一个四线插头  那个进灯条的四针 我不知道 她里面是又分成两个灯条了么  再有就是 这四根针的正负极 主要还是不想拆屏幕 老师要是知道的话还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输出到灯条的线只有正负两种 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