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电容替换

楼主(2024-09-26):
Gtx titan x上有两个钽电容,尺寸约7x4x1毫米,特别奇怪,这么薄的电容怎么替换?

这卡还没找到图纸,也不知道这电容的参数,
哪位大神帮鉴定一下,求告知

网友A:
固态高分子聚合物钽电容33uF 16V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会这么小吧,我看七彩虹有写的是270UF,1。6v有可能是330UF 1.6v的这个电容在后级,耐压可能不需要12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高分子聚合物钽电容33uF 16V

感谢大神,确实是16V33uF,因为比同等电容薄不少,查到型号是16TQC33MY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