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高通cpu的安卓手机命令方式进入9008刷机模式方法

楼主(2024-09-26):
注意 此方法只对于高通cpu的安卓手机有用

9008刷机模式是最底层的刷机模式 可以解决一切安卓手机的软件问题
即使没有解bl锁也可以使用9008刷机模式刷机换手机系统
如何命令方式进入9008刷机模式
高通cpu的安卓手机关机后手动进入fastboot模式
然后安装好fastboot驱动
百度下载adb1.0.32 注意 adb版本越高越好 低版本有些功能无法发挥
adb是可以在fastboot模式下对手机进行刷机的命令软件 比如擦除data分区 刷写第三方recovery等等
下载好adb后解压到随便一个文件夹里
adb软件一般是
fastboot.exe
AdbWinUsbApi.dll
AdbWinApi.dll
adb.exe
这四个文件
然后新建一个txt文本文档
里面写上
fastboot oem edl
然后保存
再把.txt后缀改成.cmd后缀
重点 把cmd后缀的文件复制到fastboot.exe所在的同一个文件夹才能发挥作用
最后鼠标左键双击cmd后缀的文件自动执行命令即可进入9008刷机模式
然后安装9008驱动即可最底层刷机
也可以用
adb reboot edl
命令进入9008刷机模式
注意adb reboot edl命令是手机处于开机正常启动到安卓系统状态 并打开了开发者选项中的usb调试模式后才有用
新建一个txt文本文档
里面写上
adb reboot edl
然后保存
再把.txt后缀改成.cmd后缀
重点 把cmd后缀的文件复制到fastboot.exe所在的同一个文件夹才能发挥作用
最后鼠标左键双击cmd后缀的文件自动执行命令即可进入9008刷机模式
然后安装9008驱动即可最底层刷机
不过有些手机可能进入9061模式
所以 可根据QDLoader和9008字样辨别是否进入了9008刷机模式

补充内容 (2024-10-8 00:15):
还可以通过擦除重要分区后由于固件缺失 自动进入9008刷机模式
注意 擦除重要分区后手机无法启动 需要线刷包线刷一次
fastboot模式下输入
fastboot erase tz
命令 擦除tz这个重要分区数据
重启手机自动进入9008

网友:
还可以通过擦除重要分区后由于固件缺失 自动进入9008刷机模式

注意 擦除重要分区后手机无法启动 需要线刷包线刷一次才能启动手机 或者还原备份的重要分区固件文件
注意 擦除重要分区后手机无法启动 需要线刷包线刷一次才能启动手机 或者还原备份的重要分区固件文件
注意 擦除重要分区后手机无法启动 需要线刷包线刷一次才能启动手机 或者还原备份的重要分区固件文件
fastboot模式下输入
fastboot erase tz
命令 擦除tz这个重要分区数据
重启手机后自动进入9008刷机模式
这个方法慎重使用 因为如果无法还原tz分区数据就无法启动手机

还原tz分区数据可以在fastboot模式下输入
fastboot flash tz tz.mbn
即可让手机恢复启动
tz.mbn这个文件从线刷包获得

网友:
没地方搞线刷包啊

网友:
这样可以节省输入的时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