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14 4510笔记本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24-09-26):
很多年没怎么修过笔记本了,确实和我们之前学的时候有着很大区别了
今天就碰到一台戴尔灵越14 5410的笔记本,11代处理器
原机故障是电池能开,适配器不能开,在用电池开机后,可调用电源有通电电流,但是电池不能充电
拆下主板,拔掉电池,插可调用电源,0.008A电流,EC微微发烫
手里没这个EC,没敢去干它,就直接刷BIOS

刷完之后适配器能开,电池不能开,风扇狂转,ALT+F 选型号,选完型号就关机开不起来了。

期间刷了大概十几次吧,把BIOS芯片吹鼓包了,最后把线焊在BIOS上,打算一个一个测试

这个资料很给力,BIOS可以用,论坛其余的BIOS刷了各种问题(有刷了红白蓝绿闪屏自检的,有刷了键盘灯亮不上电的),只有这个和另外一个工厂BIOS可以使用。
dell 5410 213108-1 图纸点位BIOS首发-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期间考虑过是不是原装适配器的问题,但是我这里有能充电的戴尔线和HP小口的原装电源,没有戴尔原装的充电器了,想着能充电应该都是一样的
也怀疑过BIOS是不是需要合成,发现原厂BIOS和备份BIOS文件大小一模一样
后来去某宝也买了一个BIOS,刷完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没辙了叫客户连夜送原装适配器过来,换上原装适配器一切OK。

电池能充电了,ALT+F能选型号了,service Tag能输入标签号了,EC也不发烫了。

这么多年没修笔记本了,感觉是和以前有蛮大的变化了
还是思维跟不上了,今天坐了一天就修了这么一台笔记本,想想都觉得丢人

网友A:
维修确实要经常修,长时间没修就会感觉生疏。现在笔记本电脑越来越不好修了。修好了!技术不错!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检测应该是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CPU供电越来越简洁,都带程序,外部元件也更少了

网友:
维修就是个熟练工,一段时间不哟用就生疏了

网友:
进BIOS这个界面下修改后,保存退出即可。

网友:
折腾来折腾去是充电器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确实要经常修,长时间没修就会感觉生疏。现在笔记本电脑越来越不好修了。修好了!技术不错!

哈哈哈,当年花了2年的时间学电路,那以前分析上电时序一顿叭叭叭,广达,纬创,仁宝,华硕,哪个不是信手拈来?现在看个信号都忘记它是什么作用的了,年纪上来了,就只剩赚钱的心了,没有钻研技术的想法了

网友B: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我就是猜。啥也不用弄。直接用原厂适配器就能开机。

网友:
DELL 的都要原装充电器

网友:
技术好,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我就是猜。啥也不用弄。直接用原厂适配器就能开机。

他来之前就能开机,是用原装充电器不充电,上面写的很清楚了哦。

网友:
HP 4510S 图纸

HP ProBook 4510s (pn FN068UT) 1310A22526-0-MT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