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7,TPN-Q265 待机灯亮,按开机电源灯一两秒灭了又亮不断重复,

楼主(2024-09-26):
拆了南桥,断开3v5v电感故障现象一样,开机电流0.07掉电到0,不像后级短路,掉电时系统3v5v一起掉
ec待机条件acin 3.3
RMSRST 3.3
LID3.3
EC_PWROK 0V
AC_PRESENT 3.3
插电有读取bios信息配置ec.拆了bios芯片电源灯不亮,刷了两个bios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测了所有供电,二级供电没暂时发现短路

网友A:
应该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供电没出来,引起的掉电

只能慢慢查了,3v5vpg不知道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
解决了嘛楼主

网友:
还没有,ec不断重启,
1;测量ec复位正常,无明显拉低,排除了温控导致掉电,
2;HWPG断开有瞬间3v还是一样重启,
还有什么会导致ec不断重启呢
3;买了个5570直接不亮灯,清空也没用,刷bios程序也没用,怀疑买了个坏的,换上原来的都亮灯
现在就是后级短路没排除了,全板电容测了没发现明显短路的

网友:
按时序,看看到哪一步掉电,排查。我也是遇到掉电的,也在按时序慢慢查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过了没有

网友(2024-12-12):
LZ解决了没有,我摊上事了,客户解决自动休眠故障,我拔掉小板上腐蚀变质电容后上电和你一样故障了IT5570的33脚无电压。麻烦告知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个人理解 HP这种故障   一般是已经触发 但是电流起不来,桥发不出SLP信号,EC附近   或者接口附近有小电容短路,   EC工作条件没满足    桥 待机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