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n无电压

楼主(2024-09-27):
技嘉b85,能正常开机正常使用,偶尔关机后不触发,pson无电压,然后扣电池等一断时间pson又正常了。

io换过,pson到5vsb的电阻正常的

网友A:
把IO pson悬空直接飞线到电源PSON ,电源pson到板的线断开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IO pson悬空直接飞线到电源PSON ,电源pson到板的线断开试下

正常情况下通电pson没电压应该是自动开机吧?没搞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通电pson没电压应该是自动开机吧?没搞懂

要电源接口端的PSON为低才能通电,你是测的IO的PSON吧

网友:
能够自动触发,说明桥是正常的,是拉低了,仔细排查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电源接口端的PSON为低才能通电,你是测的IO的PSON吧

io到atx绿线直通的

网友A:
上次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悬空IO脚的PSON 直接飞线到电源的PSON脚,断开电源的pson和主板连线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悬空IO脚的PSON 直接飞线到电源的PSON脚,断开电源的pson和主板连线就解决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板线路易腐蚀,应该过孔对地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