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011 最真心的忠告~~~~~~~~

楼主(2024-09-27):
NM-D011  NM-K321  等等 联想小新一系列 T-C口的 机器

通病 待机电流偏高  没待机电流  不充电   都是让你去搞  升压那边的双MOS  !论坛上很多人告诉你  换高功率MOS   拆掉直连  等等省时省力的方法!!!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换玻璃升压芯片  !换玻璃升压芯片  !换玻璃升压芯片  !

不要再直连了!MOS发烫就是 玻璃管控制不够了  管子长期这样肯定发烫 损坏!直连 早晚返修 甚至烧CPU  或者不触发  修到你怀疑人生!

那个升压玻璃芯片现在也不贵  也没程序 直接买全新的!

网友A:
一直直连,从未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直连,从未返修

我之前短接过好几个板子  最后都返修了!个把星期左右!返修 U短路  待机正常不触发  待机电压瞬间掉都遇到过了!各位且行且珍惜

网友:
要是短接没问题,就不会设计此电路,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C:
你返修的,是飞线直连的,还是一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返修的,是飞线直连的,还是一坨锡

都试过!两个保险之间直连  拆掉MOS!

网友:
一般是要换65994

网友:
是的,这电路本身是隔离升压供电与后级供电的,但是都不想换芯片。

网友:
直连不行的,另一个c口会反向输出16v左右的电压,烧外设

网友:
玻璃管应该是TI的芯片吧,这玩意超薄,比套套都薄。真是服了厂家

网友:
都试过!两个保险之间直连  拆掉MOS!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希望下次碰到。

网友:
不敢直连怕烧了

网友:
两只小管的G极低于28V 就是玻璃 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短接过好几个板子  最后都返修了!个把星期左右!返修 U短路  待机正常不触发  待机电压瞬间掉都遇 ...

一直直连,从未返修,NM-D011就一个C口,除非玻璃芯片进一步损坏,不然不会又问题。

网友(2024-11-10):
一直直连,因为后面还有保护隔离电路,所以没问题,这个只有一个TYPE-C接口,告诉人家只 能充电就行了,有两个接口的怕另一接口串电。

网友:
换了稳当一些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认为适用的就行

网友(2024-12-13):
你好,这个板子的cpu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D(2025-07-04):
我都  直连接  10几台 了     没有一台  返修。。。。

网友(2025-08-30):
引用 网友D:
我都  直连接  10几台 了     没有一台  返修。。。。

怎么直连啊,J6链接到f6101吗

网友:
这两个mos起到短路保护跳闸保护的作用把,没那辆板子会烧穿直到烧断为止,接保险前端应该会好点,,至于烧不烧CPU完全看运气,整个好板烧CPU也不少

网友(2025-10-04):
直接改个TYPE升压模块~方便快捷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直连,从未返修

C口反向供电能支持么,升压9V 20V 支持boost么,如果我是客户我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