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U71 换桥 后不定电流掉电~~~~

楼主(2024-09-27):
码字不容易 !也没空  就算经验贴  不容易得个精华  !简明扼要  大家看得懂就行!

当机器修完会很多时候会发现很简单~~~~~但是却修了很长时间!

机器到手 触发小电流  查完桥的条件都满足  唯一就是 RTCVCC 是2.7   电容电阻都排除了。几乎判断桥SRJAU  (问过大佬 桥说明里面大于2.5就属于正常了,蓝天代工的主板 如果桥条件没问题  上电小电流 或者0.4掉电 几乎就可以判断桥问题 40B尤其是).换完桥  (VCCRTC 还是2.7  是满足条件的) 刷过BIOS 发现不定电流电流掉电了。正常维修人员这个时候第一反应 桥是不是没做好  桥是不是买到坏的  桥是不是被锁了~~~~~~~我也是其中一员!由于 纠结 测量所有电压 发现U供电都出来了   都不短路。去测量保护隔离管 是不是被击穿漏电过来  电流变小 导致掉电,发现也不是!在手上呆了一星期  去搞别的电脑了!夏天忙是正常的!

昨天又搞出来  去查EC 条件  查到LID 一颗电阻发现LID 是3.1 电阻另外一段3V3_TP 只有2V    怀疑万用表 示波器上 发现也只有2V不到  追到3VRUN   再追+3VSUS  发现正常  PQ27 G 没电压  追RUND 发现6脚小双MOS  RUNON正常  RUND的另外一端上拉电阻+15USUS  没有  再测量RUNON 的+15VSUS 上拉正常! 两颗上拉电阻 一个上  一个斜下  正面看不到线路(黑板)。反面一看 过孔腐蚀 就那么一丢丢,不仔细看 真看不出来!一修板很长时间没遇到正常坏2个问题的!

修机十多年了  这种正常的 隐藏很细微过孔腐蚀好像才第三例!平时确实修的少了!!!!!!!

网友:
这种确实不容易发现

网友:
有进水就的仔细看,,,用上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