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recovery模式下命令方式刷写刷机包方法

楼主(2024-09-27):
安卓手机可以在recovery模式下刷写第三方刷机包从而体验流畅的系统
如何在recovery模式下刷写第三方刷机包
最重要的 安卓手机先刷写第三方recovery 自带的原版recovery是无法刷写第三方刷机包的
再提前下载好第三方刷机包文件 一般是zip后缀的文件
安卓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
一般是关机后同时按音量加和开机键三秒进入recovery模式
进入recovery模式后找到并点击side字样的选项等待刷机
百度下载adb1.0.32 注意 adb版本越高越好 低版本有些功能无法发挥
adb是可以在fastboot模式下对手机进行刷机的命令软件 比如擦除data分区 刷写第三方recovery等等
下载好adb后解压到随便一个文件夹里
adb软件一般是
fastboot.exe
AdbWinUsbApi.dll
AdbWinApi.dll
adb.exe
这四个文件
然后新建一个txt文本文档
里面写上
adb sideload %1
pause
然后保存
再把.txt后缀改成.bat后缀
重点 把bat后缀的文件复制到fastboot.exe所在的同一个文件夹才能发挥作用
重点 再把提前下载好的zip后缀的第三方刷机包文件复制到fastboot.exe所在的同一个文件夹才行
最后鼠标左键把zip后缀的第三方刷机包文件拖动到bat后缀的文件里即可执行刷机
拖动的意思是zip后缀的第三方刷机包文件类似移动到bat后缀的文件里一样
不是鼠标双击bat后缀的文件 这是无用的操作

注意 刷写第三方刷机包之前 把data分区格式化一下 或者清空除了sd卡文件夹之外的所有文件夹和文件 不然第三方刷机包刷写后卡在启动界面

网友:
这是半智能机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