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普生L3258缺色块

楼主(2024-09-27):
打印效果是这样的,四个色条经常蓝红缺头,中间也有大的缺色块,清洗了不止两三次,这是什么问题有高手知道不,谢谢了!

网友A:
清洗液泡泡看 不行换头吧

网友B:
看下墨囊是不是快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墨囊是不是快空了

墨囊拆开看了,不空,必定当初是我亲手抽的气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液泡泡看 不行换头吧

我觉得有可能,但喷头堵以前是细的横道比较多,以前都修佳能,hp不知道爱普生这个头怎么样,网上都说爱普生喷头寿命短,这款感觉控制喷墨有问题,是不是喷嘴开合不灵了

网友:
墨仓不透气或者废墨泵漏气

网友C(2025-01-15):
是数据线断了,已换,谢谢几位,望周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数据线断了,已换,谢谢几位,望周知

排线数据线断了吗

网友:
换打印头排线

网友:
感觉不像喷头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请问,修好了没有??????

网友:
换个吸墨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