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开机键盘灯亮,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4-09-27):
一直都是修手机,最近也接了一些笔记本,由于新手,理论是有点,但是经验很少,这台机械师开机键盘灯亮,但是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键盘亮的时候按大小写键无反应,待机电流有1.2A左右,开机后一直跳到3.4A,这个笔记本有外置显卡的,内存条取下来也从新插了,CMOS电池也取下再装了,但是也没用,请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笔记本为深海幽灵z3pro

网友:
开机后电流定在这里

网友A:
先把电池拆了 ,看下电流,按道理这么高的电流,主板应该没问题了。这个主板背光电阻容易坏,检查一下。

网友B:
外接显示屏看下

网友:
GM7MG7P 图纸

深海钛坦X8PRO GM7MG7P.pdf

网友C: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吗,可以的话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吗,可以的话换屏试试

换不了,按没反应

网友: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屏看下

外接也不显示,接到了HDMI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拆了 ,看下电流,按道理这么高的电流,主板应该没问题了。这个主板背光电阻容易坏,检查一下。

问题是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按键盘大小写没反应

网友:
难道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也不显示,接到了HDMI接口

按时序一步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拆了 ,看下电流,按道理这么高的电流,主板应该没问题了。这个主板背光电阻容易坏,检查一下。

这种主板不是独显直连,开机直接外接是不亮的,要进系统装好独显驱动,外接才会亮。现在主要看键盘能不能有反应,这个主板挑硬盘,有些硬盘,,读硬盘立即死机。按大小写键的时候,把硬盘拆了,看键盘大小写灯是不是有反应,如果没反应,你这种情况主要排除CPU 和内存的通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按键盘大小写没反应

这种主板不是独显直连,开机直接外接是不亮的,要进系统装好独显驱动,外接才会亮。现在主要看键盘能不能有反应,这个主板挑硬盘,有些硬盘,,读硬盘立即死机。按大小写键的时候,把硬盘拆了,看键盘大小写灯是不是有反应,如果没反应,你这种情况主要排除CPU 和内存的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不是独显直连,开机直接外接是不亮的,要进系统装好独显驱动,外接才会亮。现在主要看键盘能不能 ...

谢谢大神了,非常感谢,您的点拨让我有了方向,再次感谢

网友:
看看内存复位,还有时钟数据正常吗?

网友:
有外置显卡是什么意思?显卡在外面?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先刷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6660GM7MG7P 图纸 分享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