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多处短路,烧机求助

楼主(2024-09-27):
一台A1708进水机,运气不错,CPU没短,应该没坏。
PPBUS_G3短路,F7000 2端短,就是负载这端短,10V烧机,烧2分钟,烧不出来。红外看不出来。
PP1V2_S3短路,取下电感,在负载端烧1V,电流上来4几安,红外也没看出来,手摸也没摸出来。
PP5V_S4短路,取下电感,4V烧机,用红外看,U8210小红,不明显哪种,拆下,不短了。

求助下大神,烧机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负载端烧1V,电流上来4几安  ,4点几安 红外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端烧1V,电流上来4几安  ,4点几安 红外看不到??

1.2短,是内存,我认为应该有内存短路,就是烧不出来,红外看不出,摸内存也不热。

最后不修了,发现板子受重击,有地方板层断了。

网友:
A1708 图纸与点位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pdf

Apple MacBook pro A1708 820-00840-A 点位.brd

网友:
你那头像,看着有点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