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902不触发电流0.03

楼主(2024-09-27):
故障:待机电流0.03,用示波器测量了SLP*没有触发过

测量:检测了桥的待机条件,EC的待机条件,给桥的PWRBTN#有跳变,LID信号,BATLOW信号都正常,TH_DTCT温度控制正常0.05V,ECSPI_CLK,ECSPI_MOSI,ECSPI_MISO,ECSPI_SS这个4个信号有波形,AC_PRESENT适配器信号为高电平。

操作:更换了CPU 联想芯片  BIOS芯片 刷过BIOS

这个是ThinkPad的机器,还有什么需要测量的吗,或者求大佬给个方向

网友:
适配器检测 RSMRST正常吗

网友:
给桥的PWRBTN都有跳变了,查PCH RTC电路,深度睡眠 浅睡眠。

网友:
给CPU的某个信号没有发出,或者发出了被性能不良的电阻,电容给拉低, 用示波器抓瞬间波形,只要有动作一定是这个问题,别盲目干芯片,有PWRBTN,那就看下PCH的S3 S4 S5有没有发出,如果有,那就追查二级芯片的VCC信号有没有发出,肯定是有某个信号被拉低了,找时序图,对着时序图用示波器一个一个量,别乱搞,容易搞出新问题,最后人都修麻了

网友A:
联想T490是吧,图纸参考NM-B901,出PWRBTN,那接下来就查PCH_SLP_S3,PCH_SLP_S4,PCH_SLP_S5有没有发出,有的话,再查VCCST,VCC1R35,VCCCPUCORE,VCCSTG,VCC3B,VCC5B,VCCST_PWRGD,VCCSA有没有正常发出,这些都是瞬间波形,用示波器,万用表抓不到,肯定是有个信号出了波形但瞬间被拉低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SLP4和信号SLP3都没上过过。另外一个板子也有一个不触发的,但是SLP_S4有发出的动作,但是上到2V就掉,正常应该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T490是吧,图纸参考NM-B901,出PWRBTN,那接下来就查PCH_SLP_S3,PCH_SLP_S4,PCH_SLP_S5有没有发出,有 ...

用示波器测量SLP4和信号SLP3都没有上拉过。另外一个板子也有一个不触发的,但是SLP_S4有发出的动作,但是上到2V就掉,正常应该3V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