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3v对地阻值

楼主(2024-09-28):
各位达人,一华擎 b85m-hds ATX 3v对地阻值,红表笔接地时为20欧,黑表笔接地时为22欧,正常吗?

网友:
很多主板3V设置了假负载,三个或四个100欧电阻到地,看下你的主板有没有

网友:
肯定正常啊,了解电脑开关电源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我测别的主板这个值是无穷大。

网友A:
看图片,你测量的档位好像是电阻200欧档!我们测量对地阻值是用二极管档,然后红笔接地,黑笔测量。你这样测我们不好说,我们不这样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你测量的档位好像是电阻200欧档!我们测量对地阻值是用二极管档,然后红笔接地,黑笔测量。你这样 ...

谢谢回复,这个是二极管挡测量结果,正常吗?

网友(2024-12-09):
有的主板对地阻值的确很小

网友:
这个值没这么小,应该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