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了!上次发帖自认为修好了没多久还是无规律死机,故障依旧,睡不着找原因。

楼主(2024-09-28):
没思路了!维护下CPU加导热脂,结果意想不到------------------!

网友A:
变形成这样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形成这样还能开机

估计是没拿住摔了一下,又给装回去了,有时候一天甚至几天都正常,有时连续出现死机

网友:
开始时候只是用软件检查了CPU工作状态,温度和参数都正常,就没拆开看

网友B:
没断层的话,加点硬纸板,把边角那压下去,还是能用的,断层就没得救了。
你还能开机,应该还没断层的。

裁剪点三角形硬纸板,对齐断裂那里,利用散热器扣具的压力压住,我觉得能救活的。

网友:
这就有点悲催了,期待好运

网友C:
给他板回来,测量哪个电短线,再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他板回来,测量哪个电短线,再接起来

哪个点短线

网友:
扔了吧,这值几个钱?不够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断层的话,加点硬纸板,把边角那压下去,还是能用的,断层就没得救了。
你还能开机,应该还没断层的。
...

好主意!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
就这个状态,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别瞎折腾,逢掰必死,死马当活马医另外一码事

网友:
掰正了照样用,以前碰到过,掰正了使用没问题

网友:
技术好,太厉害了!

网友:
压平上点ab胶

网友:
就怕中间层断线,外表看不见。

网友:
这个CPU不贵 小问题

网友:
这个还能用吗?

网友:
我有个i7-6700也是有2个角变形了  本来正常 没问题  手贱  校正一下 结果 现在蓝屏 废了

网友(2024-11-04):
这种的直接扔了就是了,很便宜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