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XMA1901-YN 19723-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9-28):
    型号:红米XMA1901-YN
    板号:19723-1
    故障:不开机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送修的红米XMA1901-YN,故障是不开机,通电测试发现不触发,拆除主板裸板测试上电自动开机,电流正常,怀疑开机按键问题,短接主板开机键引脚可以正常开关机,这个型号开机按键在键盘上,不能单独更换,单独测试开机按键发现电压只能从3.3v拉低到1.6v左右,所以直接在开机键引脚和地之间加了一个10M的下拉电阻,之后按开机键就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网友A:
长时间使用不会自动关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使用不会自动关机吗

不会,开机键的电压只被拉低到2.9v

网友:
让下拉电阻把按下开机键后的1.6wv下拉到0v?

网友:
正常按下开关后不是应该从3v拉低到 0v再回到3.3吗 你这意思是不能拉低到0v

网友:
这个是键盘有开机键,不换键盘,又可以修好的好方法,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是什么原理,请教!感谢!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师傅技术一流,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个情况可能是键盘开机键接地端不良造成的,下拉电阻可以辅助一下,电阻太小会不开机

网友:
不会多一个故障点。

网友:
不会吧,正常用镊子直接拉到0都能开机,会不会是开关不良了

网友:
那么神奇大神是怎么研究出来的这个原理

网友:
这样算不算歪门邪道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这样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