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新13pro 开机花屏(amd),原因是电池欠压

楼主(2024-09-28):
客户描述,电脑开机就花屏了,这个笔记本原来故障是不开机,6 月份在我这里修的。维修记录在这个贴子里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3792-1-1.html

然后我和客户的聊天记录。
客户充好电后,电脑工作正常。

网友A:
这个机子花屏通病,,不是电池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花屏通病,,不是电池不足,,

我修过十来台,不装电池,装了显卡驱动,系统都不能进。你可以找台完全正常的13 pro 电脑测试一下。那个INTEL 不装电池能进系统,但也会有问题,比如黑屏。

网友:
LA-E011P  图纸
NM-C571 点位

LenovoAir13Pro LA-E011P.pdf

NM-C571.tvw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 联想售后都说过 换块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
好像偶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B:
第一次见电池没电会花屏的

网友C:
不装电池也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电池也这样吗

装了驱动的13PRO AMD笔记本,不装电池也会花屏。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电池没电会花屏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电池故障还能导致花屏的

网友D:
你这板号是什么啊,这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得收录一下免得下次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板号是什么啊,这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得收录一下免得下次走弯路

小新13pro (amd ),两个板号都有这个故障

网友:
大佬太牛啦

网友:
都是垃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