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700S-14ISK无CPU供电

楼主(2024-09-28):
联想700S-14ISK。板号:LA-D341P。测试主要电感不短路,上电有3、5V。触发有内存1.2V,0.6V,有1.0VALWP,有1.04V VCCSA,无VCCCORE,无VCCGT。

测量CPU供电芯片,13脚有5v,12脚13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37脚有3v,22脚pwm_1a无输出。手上有ncp81208,更换试试,现象依旧。

测量24m晶振没有波形输出,测量输入和输出引脚都是0.3v,没有压差,更换晶振、匹配电容和电阻,故障依旧。感觉和BIOS没关系,但是还是刷了试试,问题依旧。

想请问老师傅24m晶振起振有前置时序吗?还是说CPU坏了造成时钟输入和输出没压差,要是这样这个CPU我也没能力换,只能放弃了。
有测量了PCH_PWROK 1.8V,SYS_PWROK 2.9V,这两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刷过了,现象还是一样。测量BIOS不跑码

网友:
LA-D341P 图纸

网友:
12脚是19v,PCH_PWROK  SYS_PWROK 都为3.3v